一个和供电公司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7-01-18):
因为有些工厂使用的是公用变压器,供电公司要求总开关要使用漏电开关。可是工厂有些设备不适用使用漏电开关,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看到有人把总电源开关内部的漏电线剪了

网友A:
工厂除了水泵可能对漏电开关挑剔些
其他应该没有什么能用不能用的,关键是零线不能够接设备外壳.单独用接地线

网友B:
我就是找开锁的把低压室偷偷开锁,把总漏电的线圈剪了

其实不仅仅是工厂,网吧对于漏电总开关也是非常麻烦的,电脑开关电源因为有Y电容的存在,每台机器至少30mA的漏电电流,很容易就触发漏电开关的动作

楼主:
应该很多朋友碰到

网友C:
水泵接在漏电前,漏电要分级保护,跳闸后好检修.

网友C:
网吧可单机用一漏电,总的用大一级地.

网友C:
我在学校,电脑教室几十台也不跳闸,说明有漏电,查cccc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