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直线位移传感器(频率:6Hz)

楼主(2007-01-18):
工况:
实际行程:50mm,频率:0-6Hz(也就是一秒钟,需要往复6次),最大的线速度约为1米/秒.
要求输入为正负12VDC,输入为正负5V或10V.
请问这个频率很高,一般的直线位移传感器达不到吗?我购买了几个都不能达到理想的要求.要么是频响跟不上,要么就是抗干扰太差.传感器不动,测试出来的噪点都太多. 请各位高手帮我选一下型,最好是国产的.

网友A:
用带模拟量输出的接近开关,就是价格高点.

楼主:
谢谢楼主回复!
我需要将这个位移信号,再加上另外一路力值信号通过数据采集器,让上位机画出对应的位移-力值曲子线.
用带模拟量输出的接近开关,可以吗?那价格太约是多少?

网友B:
用北京海润科特公司的位移传感器
行程符合,频率最高有1MHz的,完全满足您的需求指标,还会为您的设计留有很大升级空间。

楼主:
如果频率最高有1MHz的话,1秒钟住返1百万次.行程应该很小吧.要不然,机构动动速度是多少呀?比现在高速路行驶的最快的汽车都还要快!

楼主:
是这家公司吗?
北京海润科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8年, 是集贸易、服务和技术支持为一体的企业. 本公司专业代理日本NOK:O型圈,密封件,油封等产品. 愿与您真诚合作,共同发展

网友C:
你这个要求不高,我们的位移传感器都能符合要求,响应频率都在1K以上,最大位移速度不大于10米/秒
详细资料请浏览我公司网站:www.tm-auto.com

楼主:
那抗干扰能力如何?我现在手上有一支北京一个厂家的,1秒钟返复10次也没有问题.(10HZ),可是抗干扰能力太差,只要此设备中的电动机(5.5KW)一动起来,就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就算电机不运行,其静态下测出来的曲线,或者说直线吧,上面的干扰信号太多.

网友C:
干扰肯定是存在的,在安装时尽可能远离动力电缆或大功率用电设备(比如电动机),当然这也取决于放大电路设计的好不好,如果实在避免不了,那最好在接个隔离模块,一般都能解决问题,我们的产品处理的比较好,在水电站发电机房都用过。

楼主:
好的,谢谢!我跟你们公司联系一下.

网友C:
好的!希望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