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克秤使用体会和参数修改

楼主(2007-01-18):
1 进口申克秤的组成与国内早期引进的申克秤对比

  我公司现在使用的申克秤(定量给料机和固体流量计)是德国申克公司进口设备,1997年开始使用,采用一个配料站自成一个系统的工作方式。每台秤的各种称重信号、跑偏信号、现场启停、现场速度调整信号都是集中到秤体上安装的FME0061型现场数据采集盒上,变为数字量信号,以总线方式送到控制柜上FNT0050型连接组件(数据接口,另为现场数据采集盒、便携式操作盒等提供36V直流电源),再通过连接组件送到FSEL003型系统卡上,最后通过FEAL001型输入输出卡与驱动单元相连,构成一台秤的控制系统。开关量输入、输出为直流48V,较早期引进的申克秤使用24V抗干扰性强。

  我公司水泥磨配料系统(见图1)由1台DEL型熟料定量给料机(量程为220t/h)、1台DEL型石膏定量给料机(量程为15t/h)和1台DLM型粗粉回粉固体流量计(量程为600t/h)组成。3台秤各种卡都安装在FGT0200型机架上,共用FNTL001型电源卡,通过控制柜上FZB0400型操作面板控制。其中M0模式为远程控制方式,通过RS422接口与电气室POLYSIUS公司的DCS现场站相连,再通过光缆与中控室主机相连,由中控室统一控制。中控室可以显示每台秤的瞬时流量、每台秤的各种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设定每台秤的流量、配比、联锁启停;M1为控制柜操作方式,可以成组启停或单一启停。成组设定入磨量,或单一设定入磨量等。

  每台秤组态和参数修改通过FLB0053型便携式操作盒与现场数据采集盒或连接组件上的总线接口相联完成各种功能。

  国内早期引进的申克秤,每台秤由1台仪表控制,它的称重信号、速度信号、现场启停和速度控制信号等都直接通过电缆与仪表相连。仪表与中控室之间流量显示信号、流量设定信号、启停、故障信息等都与电气室PLC现场站的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接口通过电缆直接相连。每台秤之间彼此独立,各台秤都需要与中控室单独连接,由中控室程序完成彼此之间的连锁启停、配比等功能。由于电缆太多、太长,易受干扰,维护工作量大。

  我公司设计时把仪表控制柜直接安装到现场秤体附近小控制室里,不但减小干扰,而且防尘。它们相对距离近,减少电缆的使用长度。申克公司生产十蕊双屏蔽电缆(每对双绞线一层屏蔽,最外层整体屏蔽),抗干扰性非常好,使秤的稳定性、精度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由于熟料和石膏的颗粒度不同,熟料和石膏定量给料机分别采取小载荷高速度和大载荷低速度形式。2种物料下料口大小不同,保证了物流的畅通。2台定量给料机双侧分别安装1只100kg传感器,称量托辊直接安装在传感器上,没有使用称量框架,克服了国产申克秤传感器置于称量框架上,而称量架易被块料卡住的问题。减少了故障,稳定性好。

2 申克秤参数修改及使用体会

  1)定量给料机使用2年以后需要更换皮带,原来皮带内部夹有三角形金属片,通过接近开关检测的脉冲宽度来判断皮带跑偏情况,更换的皮带没有金属片。定量给料机启动后检测不到皮带跑偏信号,会自动保护停车。

  由于皮带上安装有张紧和调偏一体化的托辊,基本可以保证皮带正常运行,于是进入组态修改模式,把给料机跑偏检测由原来K03.01-INA改为K03.01-NOW1,取消跑偏检测功能。在调整皮带机尾部辊筒校正跑偏时,要注意张紧和调偏一体化托辊上边与秤体两侧的棱形观察孔中心线一致,这样可以保证张紧力一定,减小对秤零点的影响,调偏托辊能更好发挥作用。如此处理后,皮带秤运行正常。

  2)由于生产工艺需要,要求把石膏定量给料机由15t/h改为20t/h。改量程有3种形式,第一种增加载荷,第二种提高皮带速度,第三种载荷和皮带速度同时增加。如果设备硬件方面没有余量,首先得更换硬件,再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