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由于触点串联太多,需要换行给怎么连接上下两行呢?

楼主(2007-01-18):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多查帖子。
======《〈〈求助:如何编辑LG K300S梯形图有箭头的行啊?〉〉〉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9007

网友B:
可以将相关的程序输出到M,再串联M点旧行乐,不必要串联老长的触点,将触点分解,还利于查看程序

网友C:
点击放大镜(红色+号)图标即可。

楼主:
kueni: 大虾你说的是没错,但是在有些地方你必须得用怎么多的触点来串联不能象你说的这个可以用M来连接。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

网友A:
看样子还是我的嘴拙了。

说一下kglwin编程软件中工具栏四个放大镜的用途。
-----------------------------------------------------
蓝色+号的放大镜:zoom in,在屏幕上放大元件和串联线;
蓝色-号的放大镜:zoom out,在屏幕上缩小元件和串联线;

zoom in 和zoom out的用法跟Autocad中的放大镜用法是一样的,
关键是下面两个放大镜。
................................................
红色+号的放大镜:Increase the number of column,增加每行元件的数量,可容纳更多的PLC元件。想放多少元件,就多点击这个放大镜几次,直到你放满为止。

红色-号的放大镜:Decrease the number of column,减少每行元件的数量,当有一行放了很多元件不利于其他行编程时,就点击这个放大镜,直到每行的空间被压缩不能再小为止。这是你发现了什么?!
〉〉〉〉原先放到一行的很多元件被自动分成几行了,连接它们的就是一个或多个箭头了。〈〈〈〈
------------------------------------------------------
因为以上原因,所以我说笔笔名兄弟提的问题跟上一个问题都是一回事。
都是对红色放大镜的操作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D(2011-05-17):
倚天屠龙, 猛, 一个加号点醒梦中之人啊

网友E(2015-07-08):
找了这么久,今天终于发现了,以前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F(2017-05-26):
这叫干货,就是有用,顶起

网友G(2017-07-06):
很简单,先搞一个输出,然后在某一个接点的前面插个列,就自动增加一行了!

网友H(2018-11-2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2019-04-30):
以前不知道怎么搞,这叫干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是我的嘴拙了。说一下kglwin编程软件中工具...

网友K(2019-07-08):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还是我的嘴拙了。说一下kglwin编程软件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