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电加热设备工作电流多大啊 ?

楼主(2007-01-18):
1kw电加热设备,380V电源,工作电流多大啊?

网友A:
大概2A左右

网友B:
此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不知是单相还是三相供电.

网友C:
连常识都没有了!!

网友D:
如果是三相380V:电流等于功率除电压、1.732
电流=1000÷(380×1.732)=1.519A
如果是单相380V:电流等于功率除电压
电流=1000÷380=2.63A

网友E:
yes,yes,如果是电动机,还要徐以效率,电流更大

网友F:
哎,工控网上太多最最基础的贴

网友G:
是不是学过都忘了!

楼主:
是三相的,比如30KW 的,我用表测过每相电流75A 左右啊,为什么

网友H:
还的看清是星行还是三角形接法

楼主:
请问星,三角对同一电加热设备,不同点在哪啊,谢谢,基础的都忘
了啊

网友I:
星型接法的启动电流只有三角型接法的启动电流的三分之一。
星型启动,三角型运行。

网友J:
你用的应该是三角形接法,I线=1.732xI相=1.732*380/10=66A

网友F:
看来很多人都是在混日子,悲哀啊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绝缘体在 2007-1-19 20:24:00 发表的内容:
  你用的应该是三角形接法,I线=1.732xI相=1.732*380/10=66A
--------------------------------------------------------------------------------------------
家里烧水用的“热得快”,也是1KW,而且电压还是220V,照此算法,怕家里的电线全都着火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sunnjh在 2007-1-18 20:23: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三相380V:电流等于功率除电压、1.732
电流=1000÷(380×1.732)=1.519A
如果是单相380V:…
--------------------------------------------------------------------------------------------
单相380V?

网友L:
下面引用由sunnjh在 2007-1-18 20:23: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三相380V:电流等于功率除电压、1.732
电流=1000÷(380×1.732)=1.519A
如果是单相380V:…
--------------------------------------------------------------------------------------------
同意呀

网友M:
sunnjh说的对

网友N(2007-03-13):
呵呵,凑凑热闹!
电流计算我同意四楼sunnj,电加热可认为是纯阻性,功率因数可认为是一;不过有个问题需注意,电功率标注应认为是正常工作状态如低温加热器,如水加热器,工作温度不会超过100度,冷态与热态电流变化不是很大;一般为30%吧!估计,如是高温加热,如电炉丝,工作温度较高的话,冷态与热态电流变化不可忽略啦。

网友O:
  zt
 如果是三相380V:电流等于功率除电压、1.732
电流=1000÷(380×1.732)=1.519A
如果是单相380V:电流等于功率除电压
电流=1000÷380=2.63A

网友P:
同样是1KW,Y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电流是不一样的,假设电源的线电压是380V,功率是1KW,Y型接法时产生的相电流应该是1000/220=4.5A,如果是三角形接法,则产生的相电流是1000/380=2.6A,前提是负荷为纯阻性的

网友Q:
为什么都‘380V’了还要“×1.732”?有道理吗?

网友G:
是啊,不是三相连接,只是将380加在电热管两端,哪来的“×1.732”?

网友R(2008-04-02):
    那些说" 看来很多人都是在混日子,悲哀啊可悲啊!!!!!!!!"类似的人,也许更可悲吧,不管人家说得如何,至少别人敢于参加评论,而你们是躲在"可悲人"背后说坏话,看来这种人很自卑,有种的说出正确答案,少在那里装"孙子"

网友S:
从常规简单的来说,三相电加热的电流等于每千瓦剩1.5.另外用功率除以1.732*380,基本上也是那个意思.其中功率因素可以考虑为1,不同功率因素可以剩上去的.单相38O只要功率除以电压.直流电另算,电流好象是功率除以三倍的电压吧

网友T(2011-07-31):
基础还是基础,怎么三角形和星型电流计算都忘了啊

真是悲哀啊

网友U:
“1kw电加热设备,380V电源,工作电流多大啊? ”

1、这个问题,应该是单相加热设备;

2、如果是三相,一定要在题目中说明!

网友U:
3、不要认为只有220V是单相,380V 也可以是单相;

4、不要认为只有380V是三相,220V 也可以是三相;

网友V:
刘工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