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雷达液位计回波太弱?

楼主(2007-01-18):
公司使用的E+H雷达液位计,型号FMR240,使用过程中液位一直停在0左右,实际有很高的液位,刚开始调整各参数,无效,后来做mapping后可以正常一段时间,近来做mapping也无效了.查看后发现回波很弱,在0-3db左右.工况为室内平顶夹套储罐带搅拌,蒸汽伴热温度一般在50-80摄氏度之间.望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几句:

首先要分析回波很弱的原因
1、介质是什么 特性如何
2、安装方式是否恰当
3、如果刚装好时候使用正常 后来出了问题 多半是仪表本身的原因

我个人凭感觉认为是仪表本身的问题 建议将别的位置的表拿过来试验1下

楼主:
谢谢!我自己也认为是仪表的问题。因为另一个仪表拿来替换能解决问题。介质是混合型液体,介电较好。安装方式也没有问题。也许是E+H仪表本身质量不好吧。两个储罐已经更换了一个,第二个也出现同样的故障了。

网友B(2007-09-17):
mapping做错了吧?把液位信号给抑制了,信噪比当然为0

网友B:
另:试试蒸汽伴热用FMR240加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