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样的绝缘胶布啊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01-18):
一直以来,很讨厌拆电工胶布,因为那胶布缠在线头上过一段时间再要拆下来的话,那些胶就会留在线头上,黏黏的,碰在手上很是不爽,试过好多个牌子,都是一样,我用的比较多的是湖北舒氏的,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A:
用点进口的吧,比如小日本的,还不错.

网友B:
以前用过东洋的,很好用。现在用3M的,很不爽。

网友C:
3M最垃圾

网友D:
用进口的,上面的日文厂家不认识

网友:
3M的也有用过,但也是久了以后会黏黏的,进口的没用过,大概一个多少钱啊(能不能不用日本的),我现在用的湖北舒氏是9元十个.

网友E:
湖北舒氏

网友F:
舒适很好吗?可是冬天根本就粘不住,我是觉得电工胶布要薄一点,拉伸韧性好一点,粘一点的好,毕竟是绝缘用,可靠的才好,粘手总比包不住自己脱落电线外露的好吧!

网友G:
好久没用那东东了,现在处理一般的接头就直接用防水胶布。

网友H:
“天坛”的 只要是真的就很好用。很薄也很有韧性。只是时间久了会稍微粘一点。总体感觉很好用。

网友I:
我处理接头一般先用高压防水自粘带(湖北舒适九头鸟的,个人感觉它很有韧性耐拉伸),包好后在外围在缠几层普通低压胶带,接头用打火机烧一下。安全第一嘛,呵呵!

网友J:
用了好多,感觉都一样

网友K:
我用缠相序的那中塑料胶带很好

网友L:
用进口的,wonder我用了感觉不错,试试!

网友M:
湖北舒氏.在冬天室外是很硬,没粘性!我们一般先捂热后,就可以使用了!不粘手还可以防水!还是很好的!

网友N:
我还用着八十年代的黑色布的,你们知足吧

网友O:
塑料胶布到了冬天粘性就差多了,夏天还可以.

网友P:
只管用,还真没注意过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Q:
用大牌的,3M,好用,又有保证.

网友R:
呵呵.鄙人也是用的黑胶布呀.
楼上的都应该知足呀.

网友(2007-02-28):
我也在试用那种老的黑胶布

网友S:
还真没注意过用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T:
就是那种彩色的 胶布

网友T:
不知道呀  , 下回注意下。

网友U:
湖北舒氏!还不错!用了好多,还是觉得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