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18):
台达ES PLC与一设备想通讯,PLC用485串行口,另一设备说明书上说是422.以前也和422的设备进行过通讯 ,那个设备是安川的变频,我把安川的T+R+连,T-R-连,然后当成2线制485与PLC通讯,是可以的,但这个设备不知道为什么不行?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这就很难讲了!也许与你的设备有关!

楼主:
忘了说一点,该设备 接成4线制与电脑通讯已经通过,(用232-485模拟转接),为什么不能接成2线制?否则不能和台达通讯!

网友B:
那是因为485和422的传输延时的问题。

网友C:
LZ好,不好意思,没有太看明白你的问题,你PLC是用ES,想与什么设备通?你好像提到了2个设备,一个是安川的变频,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但抛开这些,单说RS485,RS422是2种不同的电气规范,需要通讯的话一定要进行电气转换才可以。有些设备,例如台达的触摸屏的COM2是同时支持RS422,RS485,所以使用的时候4线是RS422,“拧成”2条就是RS485;但有些设备,比如三菱的PLC,是RS422,4线的,你是无论如何都“拧”不成RS485的。
不知道这样回答能否解决你的问题--看你的留言我的理解好像是你把安川的变频“拧”成了,但另外一个设备没有“拧成”,如果你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那原因我已经回答你了。

楼主:
谢谢王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的理解是有的设备是485/422兼容的,而有些设备 不能兼容。唉

网友D:
电气转接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