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油

楼主(2007-01-18):
请问大家电机加油的好方法?加完油后,电机轴承温度会不会上升得过快和过大?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是用在什么场合,这样就好确定加什么样的油.如果油加得过多,则温升会相对高些.

网友B:
加什么样的油

网友C:
加油要根据电机的转速从而选择锂基、钙基等。较大一点的电机有注油口。

楼主:
谢谢了!我的问题没说清楚,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大一点的电机都有加油孔的,我按照说明去加油,轴承温度会迅速上升,大约到70度左右后会降下来,我想知道为什么加油后轴承会发热?有什么方法加油后温度上升不大?还有我单位有很多老电机,没有加油孔,轴承怎么维护?

网友D:
我们厂正在进行电机轴承端盖加装黄油咀的改造呢,有兴趣的同任可以发表一下其利弊。

网友E:
值得借见

网友F:
  我有一太美国AB牌软起动器,[150-97NBDB]谁能教我咋用呢,发点资料好吗?求个位了,买也行呀/

楼主:
TO  零点漂移
谢谢,我厂也正准备改造,不知你们用的怎么样?轴承排油是怎么解决的?改造的方法能否告知?我的邮箱是:xiaxiansheng@163.com

网友G:
电动机轴承加油确实很麻烦,我们主要是进行定期保养,将电动机的轴承盖打开,再往里面加油,对一些大型的立式电动机以进行了改造,就是安装了一个加油管,平时用加油枪往里面注入润滑脂,不过效果不太好

楼主:
TO 别墅
效果不好的原因会不会是没把旧油排掉.你那用的是进口轴承还是国产的?

网友H:
电动机轴承加油确实很麻烦,我们主要是进行定期保养,每半年一次,将电动机的轴承盖打开,再往里面加油,安装加油管的电机,平时用加油枪往里面注入润滑脂,效果还可以。

网友C:
注油口在上端,排油口在下端,依靠压差将废油派出,然后清除干净就行了!

楼主:
TO 杜窈河
请问你那电机本身就带加油嘴的吧,你那那样加法轴承温度会升高到多少度,然后再回到正常呢?

网友I:
加二硫化目,转速高设备用!低速的用黄叽油!

网友J:
黄油枪加油,轴承室油压高,轴承温度会上升,此法有待商榷。

网友K:
用高温里基质,加油前勿必将轴承用煤油清洗干净,吹于,油不能加的过多,带密封的和不带密封的也不一样,注意量的大小

楼主:
TO  唐山味儿不浓
高温锂基脂是什么型号?适用于几极机?

网友K:
告诉你个网址:
http://www.jinguancn.com/

级数少的可适当提高温度范围,不能加太多,否则影响散热

中小型电机轴承锂基润滑脂
1 概述

中小型电机轴承脂是由锂皂稠化中等粘度矿物油,加有抗氧、防锈、抗磨等添加剂制成,属于专用润滑脂。按锥入度分为2、3两个牌号。

2 用途

中小型电机轴承脂是一种优良的低噪音水平润滑剂。主要适用于0.5千瓦至几百千瓦,绝缘等级为A、E、B级的中小型电机轴承的润滑。可在高温、多水、多盐雾等工况条件下使用。适用温度范围为一25℃~l10℃。

楼主:
谢谢唐山味儿不浓老师!

楼主:
请问3000转和1500转的电机各加什么油好?

网友L: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锂基脂,效果还不错

网友M(2009-02-02):
我们公司有几台电机刚大修完没多久前轴承便出现缺油现象,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感激!

网友M:
加几克油后异音消除,但没过多久后又出现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电动机轴承加油确实很麻烦,我们主要是进行定期保养,每半年一次,将电动机的轴承盖打开,再往里面加油,安装加油管的电机,平时用加油枪往里面注入润滑脂,效果还可以。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