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有这样的多路开关么?

楼主(2007-01-18):
我想用计算机通过串口或者USB口控制外部的多个灯泡的点亮或者关闭,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多路开关可以直接让计算机控制的?
灯泡的电压只需要5V,功率也小。
当然如果是220V,可以控制大功率的开关也可以哦。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PC机,下面带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可采用双RS485线通讯)。
系统IO分析: 256路DO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又迅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16块
又迅CPU通讯模块 1块
Tel:021-51591501 021-27010860 13917492379 赵明利
Fax :021-51591501 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autoyx.com/
tia@263.net msnwyh@msn.com

楼主:
对你的产品非常感兴趣,我通过邮件跟您详细联系!

网友B:
74LS164就可以了。

楼主:
74LS164 是什么东西,找找先,谢谢周公先

楼主:
当然乐,如果能使用并口进行控制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