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伺服系统

楼主(2007-01-18):
现在要用一个伺服驱动器和配套伺服电机,要求输出指定力矩但 位置跟随另一个位置伺服系统,就是位置,力矩都有要求。
还有就是伺服驱动器是个什么模型?

网友A:
"要求输出指定力矩"是什么意思?作为阻尼?
"位置跟随另一个位置伺服系统"是被拉着走吗?能描述的再清楚些吗?
"还有就是伺服驱动器是个什么模型"
从实用的角度讲,你最好看一下产品说明书中的控制原理图.如果想提高理论上的认识,建议你找本书看看.

网友B:
还是把控制的细节描述的详细一些才好!!!

楼主:
是的,是作为阻尼的,就是给另外个位置伺服加模拟阻力,两个是通过一个减速机构连接,不是齿轮减速,一种直线减速机构,
"位置跟随另一个位置伺服系统"是被拉着走吗?  也不是被拉,就是它自己动,但要跟另一个位置伺服机构位置上同步,要不然就机械机构就卡住了。所以说怎么能在位置和力矩上同时满足要求呢?

伺服的数学模型是什么样子呢??,它那产品我看也是有位置速度电流3个环,但他的控制模式里面只有位置模式 速度模式 u/f 模式
不知道该咋用?

网友C:
可用就是带力矩限制的位置控制实现,具体动作如下,将跟随系统的位置环给定由上位机给定或者由被跟随的电机编码器发出的脉冲给定,就可以实现位置跟随,同时在跟随系统中加入力矩限制信号(模拟电压)这个电压与输出最大力矩是线性的,这样就可以实现楼主要求的动作了

网友A:
"也不是被拉,就是它自己动,但要跟另一个位置伺服机构位置上同步,要不然就机械机构就卡住了"
它的运动方向和转矩输出方向一致吗?

楼主:
谢谢解答
to 徐俊:
它的位置由另外那个位置伺服系统发出同步信号,就是让它位置上要保持同步。
“同时在跟随系统中加入力矩限制信号(模拟电压)这个电压与输出最大力矩是线性的,这样就可以实现楼主要求的动作了” 就是说设定一个力矩限定值,但是这个系统主要是给别的系统加载的,实时地按要求输出力矩,力矩要准,光加限定值,就是光有最大力矩值,达不到要求吧?

to 伺服马达:
机构是这样的:伺服电机通过连轴器与滚珠丝杆连,滚珠丝杆的螺母上用一个钢制的杆垂直连接到下面的轴上,下面那个轴就是另外那个位置伺服所在的轴,没有用齿轮那种,这应该属于直线减速机构吧,所以两个机构要同步,要不然上下卡主了,但是这个系统主要是输出要求的力矩,要精确,但位置也得准确跟随。

网友D:
让伺服按要求输出指定力矩,令其自然跟随另一个位置伺服系统不就可以了,其实你的目标是力矩,而位置跟随只是结果。

楼主:
to 波恩
是的,最终是要力矩的,但是这个机构特殊,所以不能自然跟随另一个位置伺服,因为两个系统必须各自转,还要转的同步才能保证机构不卡住,若让另一个位置伺服系统拉着它转,实际中机构就卡住了。

网友D:
不是特别明白你的具体需求。既然是虚拟阻尼,我觉得就应该被拉着走。

网友A:
我认为不太可能实现,如果两轴同步,一轴作为阻尼,就意味着作为阻尼的这根轴的运动方向和转矩输出方向相反.不符合伺服马达的工作原理.

楼主:
to 伺服马达
是的 运动方向跟转矩输出方向相反 这种情况会出现,我找了一些资料,这个应该是被动式力矩伺服系统,电机在反转在第四象限运行

网友E:
“一轴作为阻尼,就意味着作为阻尼的这根轴的运动方向和转矩输出方向相反”
这个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伺服电机能长时间这么工作吗?

网友F:
虽然你的基本意思已经看懂了,但还是有点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发个邮件,把相关的资料发给我看看。

网友D:
必需带很强的泄放回路,或者具备四象限电源能力。

楼主:
to 刘岩利:也有二者相同方向的,正向反向都有。
to老鼠杰里:我现在也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做?
to波恩:用的伺服是4.5kw,内置制动电阻

对了,大家谁有力矩伺服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我发一下呢,非常谢谢  yf3586112@163.com

网友D:
用的伺服是4.5kw,内置制动电阻,估计你的泄放能力肯定不足。最好根据实际发电能量重新计算配置泄放电阻。

网友A:
我用过的几个品牌都不符合你的要求,很遗憾,看来帮不上忙了.

网友G:
我的伺服到是可以在位置控制时做力矩限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