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传感器信号反馈

楼主(2007-01-18):
速度传感器的输出脉冲信号反馈到哪部分?如何对脉冲信号处理,最后怎么被逆变器利用?请各位变频器专家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变频器供电,是三相桥短路后产生短路转矩吗?什么情况下才短路呢?其一般能达到额定转矩的几倍?

网友A:
学习一下!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B(2007-03-27):
     首先传感器的形式没有说明。按你的提法大约是编码器一类。
     还有是逆变器本身不能直接利用速度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C:
转换成标准信号,或向变频器厂定购一张用于脉冲输入的附加卡

网友D:
不同厂家的处理卡是不一样的,而且也不能互换,你用什么牌子的驱动器,就要向该厂家买编码器卡就可以了。

网友D:
该驱动器必须支持编码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