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能改吗?

楼主(2007-01-18):
我厂有一台力矩电机,烧坏了,修复后力矩变小,我想将原来星形改为三角形增大力矩,能行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要看具体情况,主要是看接法允许不允许,我们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接线试机,连控制器都烧了

网友B:
电机允许三角接法吗

楼主:
谢谢指教,今天我空载试机好象还行,电流增加了,不知能否在机上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888朋友在 2007-1-19 18:09:00 发表的内容:
   这要看具体情况,主要是看接法允许不允许,我们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接线试机,连控制器都烧了
--------------------------------------------------------------------------------------------
支持.力距大,控制器,机都超留流危险

网友D:
我公司的力矩电动机引出五棵线
 380v 1.5A  1200~120r/min
                                 u2 v2
                              u1 v1 w1
什么意思?谢谢指教!!!

楼主(2007-03-09):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力矩控制器手动的,用电位器调节,使输出的电压发生变化来调节力矩的大小.问怎么改才能改成自动的.

网友E:
加张力控制器

网友F:
应该改成变频控制,成本也不高。

楼主(2007-06-11):
加张力控制器怎么接线,怎样操作。

网友G(2008-11-03):
力矩电机全数字直流伺服控制系统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 PWM速度控制
◇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
4.高性能!
参数 标号 参数值 单位
电源电压 U 12~38 VDC
PWM开关频率 fPWM 62.5 kHz
效率 95 %
最大连续输出电流 Idauer 10 A
最大峰值输出电流 Imax 20 A
可控速度范围 1~30000 Rpm
输出编码器电源 VCC 5 VDC
ICC 60 mA
PWM控制 信号标准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频段 100~500 Hz
占空比范围 1%≤占空比≤99%
占空比=50% 0 RPM
占空比<50% 电机反转 CCW
占空比>50% 电机正转 CW
步进脉冲最高频率 fmax 800 KHz
故障输出 集电极开路输出 最大电压为30V,电流5mA
有故障 低电平输出
EN 逻辑电平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DIR 逻辑电平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编码器输入 逻辑电平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最高频率 200 KHz
欠压保护 10.5 V
过压保护 54 V
通讯端口 RS232 9600(2400、4800、19200) bps
高低温保护 商用级 小于-10℃或大于70℃保护; ℃
工业级 小于-40℃或大于85℃保护
工作温度 商用级 -10 ~ +70 ℃
工业级 -40 ~ +85
外形尺寸 110 × 76 × 28 mm
适用电机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力矩电机、空心杯电机

5.多用途!
机床、机器人、纺织、机械、数控绘图机、工业缝纫机、数字随动系统、雷达天线、自动舵控系统、电动离心机、电动轮椅。自动售检票系统、自动存取款机、自动点钞机、邮政信件自动处理系统等。qq670501245 029-88223597-802 13572843597 www.mlarm.com 王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