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GFF报警

楼主(2007-01-19):
  变频器外部控制,电机运行正常,但每次停机后都出现GFF报警,按RESET后恢复正常,再启动电机运行仍然正常,即电机运行时从不出现报警,每次停机都会出现GFF报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是完全停止的时候报,还是在减速停机的时候报?

网友B:
http://search.gongkong.com:8080/others.jsp?search_types=论坛&query=GFF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回财老师:变频器马达停止方式设为自由运转方式停止,报警在STOP灯亮后出现.且不带负载时停车不报警.设备现运行中,只不过每次开机先要按RESET复位.

网友C:
如果你的变频输出有接触器的话就不足为怪了,如果直接连接的话你拆掉变频器的输出电缆看看,如果还报故障就是需要维修了

楼主:
由于电机需要工频和变频两种控制,所以输出侧有接触器,而且没有考虑先停止输出再断开接触器的问题,而是运行输入信号和接触器同时断开的,但设备运行5年了一直正常。经常看到一些变频器手册上有不要在输出侧加接触器的提醒,具体危害没有详述,刚看了李老师的文章说变频器没有停止输出时断开电机会产生反电动势对变频器有冲击。那具体对变频器的危害有多大呢?需不需要对线路进行改进呢?敬请指教。

网友D(2008-09-25):
到5现gff

网友E(2008-11-10):
经分析变频器说明书,得出结论如下:

1.确认接线和输入电压有没有问题以及正确的接地方式.

2.可能是漏电流过大导致.可以降低PWM载波频率或外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F(2010-04-08):
台达变频器低速运行没报警,高速运行报GFF,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G:
查6路驱动上的12个贴片电阻

之前有修过安邦信的跟你一样,低速正常高速报GF,是贴片开路,记得当时测波形和其它几路还是一样的

网友H(2010-12-05):
电流传感器短接掉,就好了。

网友I(2011-02-19):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

网友J(2012-05-30):
河南台达代理商-郑州鑫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口口一三菱四起八八四三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