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怎么组网?

楼主(2007-01-19):
请教各位大侠,偶现在用到TWIDO,有一个TWDLCAA40DRF,8个TWDLCAA10DRF,想要组网怎么做比较简单,每个站之间大概50米的距离,偶是新手,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采用modbus协议组网。

网友B:
恐怕不能组网,因为TWDLCAA10DRF不支持加任何扩展,可以选择其他CPU  如TWDLCAA24DRF以上的CPU,可用Modbus 或以太网等!

网友C:
以TWDLCAA40DRF做Modbus主站,TWDLCAA10DRF作为Modbus从站可以做为一种解决办法,不过考虑到各站点间有50米的距离,那么最好是增加RS485中继来解决信号衰减的问题,当然使用无线电台也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每个中继可以增加1200米,那是不是我加一个中继就可以了,还是每个分设备后面都要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