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伺服和直流调速的区别

楼主(2007-01-19):
我用的直流调速器的力矩环和速度环是可以分开的,也可以一起应用的,请教一下是不是直流调速器的控制基理和伺服的控制基理是一样的???

网友A:
我不是高手。
我只知道直流调速是调压调速,交流调速是变频变压调速。

网友A:
    直流伺服电机具有良好的启动、制动和调速特性,可很方便地在宽范围内实现平滑无极调速,故多采用在对伺服电机的调速性能要求较高的生产设备中。
    如图4-3所示,直流伺服电机的结构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1)定子。定子磁极磁场由定子的磁极产生。根据产生磁场的方式,直流伺服电动机可分为永磁式和他激式。永磁式磁极由永磁材料制成,他激式磁极由冲压硅钢片叠压而成,外绕线圈通以直流电流便产生恒定磁场。
    (2)转子。又称为电枢,由硅钢片叠压而成,表面嵌有线圈,通以直流电时,在定子磁场作用下产生带动负载旋转的电磁转矩。
    (3)电刷与换向片。为使所产生的电磁转矩保持恒定方向,转子能沿固定方向均匀的连续旋转,电刷与外加直流电源相接,换向片与电枢导体相接。
    直流伺服电机
    直流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一般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完全相同。

    调速方法:
    (1)改变电枢电压。调速范围较大,直流伺服电机常用此方法调速;
    (2)变磁通量,改变激磁回路的电阻以改变激磁电流,可以达到改变磁通量的目的;调磁调速因其调速范围较小常常作为调速的辅助方法,而主要的调速方法是调压调速。若采用调压与调磁两种方法互相配合,可以获得很宽的调速范围,又可充分利用电机的容量。
    (3)在电枢回路中串联调节电阻R。从式<可知,在电枢回路中串联电阻的办法,转速只能调低,而且电阻上的铜耗较大,这种办法并不经济,仅用于较少的场合。

楼主:
是不是速度控制好了,我的直流调速器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化实时的调整输出的力矩???这样的话就跟伺服的控制过程一样了,

楼主:
谢谢白师傅添上精彩的资料!!!

网友A:
虽然我们公司有直流控制器产品,但是我也没用过。
从资料上看是两环控制,速度环内有电流环。
所以在速度控制方式下控制好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流调速器的控制基理和伺服的控制基理基本一样,不过伺服的速度控制能力和要求更强,而直流调速器要求不那么高。有力矩环是为了让速度环特性更硬。

网友C:
“请教一下是不是直流调速器的控制基理和伺服的控制基理是一样的???”
如果是直流伺服,就是一样的了。不过,就我见过的直流调速器,响应速度都和伺服不可同日而语,在应用上也是天壤之别。

网友D:
我觉得直流调速器和直流伺伏电机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位置环,别的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ABB的直流调速器是速度和力拒可以分开控制的,分别通过速度、力拒两个模拟量通道控制,并且在实际的场合也有了应用,我现在不知道这样分开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C:
分别通过速度、力拒两个模拟量通道控制,并且在实际的场合也有了应用
当外部的负载不稳定的时候,比如有变化很大的阻力,这样会比较舒服。

网友B:
刘版主是指用力距控制做阻力补偿?有意思,这倒是我以前未想到的。谢谢!

网友C:
在一些特殊应用中,阻力是瞬时增大的,只用速度控制,很难实现需要的运动轨迹。

网友B:
补偿没有问题,但是感知环节怎么办?尤其是在阻力是瞬时增大的情况下,常值好办。

网友C:
在我所知道的应用中,感知不是问题,东西的位置是固定的,顶到了位置阻力自然就大了。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两位老师讲的很好!!!我感觉系统对速度运行要求不是很苛刻的话,只控制速度就足够了,力矩靠速度的内环调节,分开的控制在满足力矩为前提下,很多时候速度控制是没有很多意义的,分开控制在一定条件下,速度和力矩产生矛盾时也是无法克服的,这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

楼主:
感谢刘老师和波恩老师!!!

网友B:
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