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工作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的直流调速器在某个工作地点工作时报警,换一个地方应用就没有什么问题,初步断定是原场合的工作电源的问题,是不是在直流调速器的前端加"进线电抗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吗???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在交流进线侧加装合适的电抗器能够起到滤波和平缓电网电压变化的问题,所以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提交可以的话还是加动补装置比较好!

楼主:
“安赛尔多”朋友所说的动态补偿装置是成品吗???是成品的话它的专业名称是什么???哪里能采购的到???
再指点指点吧!!!

网友A:
我们公司就做叫动态无功功率补偿滤波装置
QQ  :19794595

网友B:
我从未见过不加电抗器的调速器!

楼主:
不过国产的调速器没有加电抗器,但工作好好的,真想不通,进口货抗干扰能力这样差!用的这样小心翼翼!!!

楼主:
有些国产的直流调速器做的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没有做变频器的时候投入的心思多一些。

网友C:
记得看看是不是电磁干扰很强哦!可能会有点关系啊!

网友D:
电源谐波污染比较严重,可以加个电容补偿柜治理一下工作电源。
但是直调前端必须加电抗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直流调速主要改变什么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F:
你这调速系统好象是移动的。是用发电机供电的吗,如果是那就是发电质量问题。如否就麻烦了。

楼主:
是电网供电,不过车间内有很多重载设备,有几台单项的直流调速器。

网友G:
电源污染太严重啊,

网友H(2007-02-19):
    要看是什么报警,如果是谐波引起的锁相故障报警,安装动态补偿装置就很重要.当然谐波也会引起其他故障报警.有需要可联系我,互相交流一下.hr2688@163.com

网友I(2007-07-31):
按厂家建议的话电抗器、谐波器都应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