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7-01-19):
各位,请问160KW的风机启动电流该有多大,多少以上算不正常啊?在启动时是开风门还是关上啊?

网友A:
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大约是1500-2100A,
为减少启动电流,采用关风门。

网友B:
你是3相380V吗,是 的话每1KW约2KW左右啊,同意上面的

网友C:
大功率的电机最好是减压启动,否则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对它的控制器件也有影响。当然要关上风门启动。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4-7倍。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可以采用软启动器启动和自耦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的启动不好!电流我清楚!应该是4-7倍吧!

楼主:
我用3相的380v的,用软启动, 可是电流还是很大,用630A的断路器,还是要启动几回才能正常启动起来.(软启动的设置是厂家来给设置好的.)

网友F:
软启动设置启动时间过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