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接线小知识

楼主(2007-01-19):
1、为了防止驱动器受干扰,建议采用双胶屏蔽电缆线,并且屏蔽层与地线连接;同一机器只允许在同一点接地,如果不是真实接地线,可能干扰严重,此时屏蔽层不接。
2、脉冲方向信号线不允许与电机线并排连接在一起,最好分开至少10cm以上,否则电机噪音容易干扰脉冲方向信号引起电机定位不准,系统不稳定等故障。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
4、严禁带电拨插驱动器强电P2端子,带电的电机停电是仍有大量电流流过线圈,拔插P2端子将导致巨大的瞬间感应电动势将烧坏驱动器。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的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过热而损坏端子。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总结!

网友B:
很好。是不错的见解

网友C:
正是需要的时候就找到了,太感谢了!!!

网友D: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的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过热而损坏端子!!!!\\\\\\
这一点没做到.恩,学习了

网友A: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的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过热而损坏端子

以前真没注意!!!!!!!!!!!!!!!!

网友E: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的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过热而损坏端子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为了防止断线,都会在线头上加一点锡,觉得这样结实、安全。不过,只要不是很大电流的动力线,也不会出事。

网友A:
是啊!过去也是觉得镀锡结实,而且有些设备严禁散线连接的,当然它是建议使用端子或线卡之类的。

网友F:
加了锡,容易出现点接触的情况,接触电阻就大了

网友G(2007-02-23):
谢谢,请问接地电阻多少为合格.

网友E:
"请问接地电阻多少为合格"
这个,还真的没有量过。

网友A:
地电阻是个挺专业的活计,有一些专业公司专门为客户做接地设计、施工和测量。也有专门的地电阻测试方法和仪器。

网友H:
一般的驱动器都要求4类接地,既100欧以下,这应该是保护接地。如果为信号接地,我认为要10欧以下的

网友I(2007-03-25):
学习中。波恩说的很好 ,很多的工程中都需要用专门的仪表来测试接地电阻,并出具测试报告,作为验收的依据。

网友J: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
这条不太明白原因,能不能请各位指点一下??学习中......

网友K: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L: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的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过热而损坏端子

学习了。

网友M: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

应该就是驱动器的串并联连接方式问题了吧。

“一般的驱动器都要求4类接地,既100欧以下,这应该是保护接地。如果为信号接地,我认为要10欧以下的”  对于地电阻问题,一直有疑问。

网友E: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

应该就是驱动器的串并联连接方式问题了吧。

不是。无论是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还是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都是并连。这样做是为了尽量避免驱动器之间的电源串扰

网友N:
太好了!顶一个

网友O: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

应该就是驱动器的串并联连接方式问题了吧。

不是。无论是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还是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都是并连。这样做是为了尽量避免驱动器之间的电源串扰

电源串扰了之后一般会引起什么问题??

网友E:
"电源串扰了之后一般会引起什么问题??"
一般来说,就是电机乱动。

网友A(2007-04-26):
对于独立供电的多台伺服驱动而言,交流入线的这种布线规则应当可以起到“尽量避免驱动器之间的电源串扰”的作用。
    不过,这里就有一个引申的问题,在许多欧系书本式安装的驱动系统中采用共直流母线的集中供电方案,而且从安装结构看,直流母线显然是由电源模块先到一台驱动,再到另一台驱动的链状连接方法,不知此种连接情况对于“驱动器之间的电源串扰”是起到怎样的效果。
    当然了,在这里链状连接的是直流母线,而非交流入线,是不是对于直流电源系统而言,“驱动器之间的电源串扰”问题会好一些,影响会小一些呢?

网友P:
又长见识了

网友Q(2009-05-18):
DL-03F05M 边个高手有这个驱动器的资料同接线图啊????

网友R(2009-09-19):
使用这种电机就不需要接控制线了,内部自带控制+驱动功能,只需要接个电源,开始使用前把程序写进去就OK了

网友S(2011-09-08):
呵呵受益匪浅,有些问题平时也没注意。

网友T:
最近我也在做一个高精度转台,我的电机是稀土永磁力矩直流电机,现在照不到合适的驱动请大家帮忙找找。。。先谢了!我的QQ是280652217,邮箱gaoweike666@163.com

网友U:
我们正在做高精度的转台,有时间可以交流下

网友V(2012-06-06):
学习啦,俺最近正在使用步进地阿基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S:
呵呵受益匪浅,有些问题平时也没注意。

网友X:
引用 网友E: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应该就是驱动器的串并联连接方式问题了吧。不是。无论是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还是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都是并连。这样做是为了尽量避免驱动器之间的电源串扰

学习了,还经常这么干的,一个电源供4台小步进,就是这样链接式连接的,最近有个电机定位不是很准,正转2圈,反转2圈,一天上万次,但是一天下来,转着就会朝一个方多转零点几度吧(用了一年,就最近不准了,我觉得可能是驱动器里面那个小元器件有问题了吧),难道因为我这种接线方式有问题?还有,我4台步进,是不是得从开关电源处引8根线分别给各个驱动器供电,如这样的话也忒麻烦了。

网友Y:
“1、为了防止驱动器受干扰,建议采用双胶屏蔽电缆线,并且屏蔽层与地线连接;同一机器只允许在同一点接地,如果不是真实接地线,可能干扰严重,此时屏蔽层不接。

后一句是何依据?
“3、如果一台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用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的链状式连接。”

这个要看你的电流和电源线的粗细了,不是绝对的。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的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过热而损坏端子。 ”

这个取决于接线端子的接触面,和加不加锡关系不大,加锡的副作用在于可能导致接触面不平,线头不耐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