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片机做的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用单片机做的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想让步进电机在一秒钟内起停十次,以采集数据。当然这十次的总转动角度不超过360度(一圈)。
  目前试验失败,无法采集那么多点。特向高手请教:导致无法满足的是控制器还是执行电机?要是改造的话我该从哪方面着手?????谢谢

网友A:
导致无法满足的是控制器,仔细琢磨程序。

楼主:
您的意思也就是不进电机的响应上没有问题?或者也就是说步进电机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网友B:
问题在控制器,速度处理不当

网友C:
控制器速度处理不当是问题的一方面,不过想让步进电机在一秒钟内起停十次,步进电机的响应问题也必须考虑。

网友D:
大哥:你好!能否给我发一份松下交流伺服驱动监控软件Panaterm V2.5!
邮箱: wuxiang2008happy@163.com

网友E:
控制器速度处理不当是问题的一方面,不过想让步进电机在一秒钟内起停十次,步进电机的响应问题也必须考虑。

对于步进电机而言,一秒起停十次,应该不需要考虑电机响应的问题了。

网友C:
对于步进电机而言,一秒起停十次,而这十次的总转动角度将近(一圈)时,仍不需要考虑电机响应的问题吗?对此略表疑问,当年我们做2.54mm步进,当时很难超过6次每秒。

网友B:
我觉得精度要求不高时容易满足,比如驱动器不需要怎么细分。步进电机微观上本来就是走一步停一下的呀

网友E:
“对于步进电机而言,一秒起停十次,而这十次的总转动角度将近(一圈)时,仍不需要考虑电机响应的问题吗?对此略表疑问,当年我们做2.54mm步进,当时很难超过6次每秒。”
很难?是用什么方式做的?我用步进电机,每次转18度,一秒可以转20次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暂停时间是多长呢,如果不暂停用一秒钟的时间楼主能走完一圈吧,这个要求很低的,如果能,那就是你暂停的时间长短而已了

网友C:
需要考虑每次转动之间得停止和等待时间。
当时是做PCB钻,要求2.54mm的孔隙,每秒钟打6个孔,X或Y轴每2.54mm一个步进停止等待,Z轴上下10mm一个来回钻孔。
这么一算,和起来也有将近20次了,呵呵!还是刘斑竹提醒有方!

网友E:
“当时是做PCB钻,要求2.54mm的孔隙,每秒钟打6个孔,X或Y轴每2.54mm一个步进停止等待”
我想问一下,对于X或Y轴而言,2.54mm*6,电机转了多少?

我当初做的东西,是X、Y、Z定位一次(经常是只有X需要运动),W轴转18度,一般可以作到每秒10次,如果不管效果(机械震动),可以做到20次。

网友C:
忘了当时的丝杠导程到底是多少?6mm的话,是2圈半。

网友E:
6mm的话,是2圈半。
这样啊,楼主只要转一圈而已啊。

网友C:
就咱俩折腾了,别人都不说了,还是听别人聊聊?。。。。。。。。

网友F:
不知道具体的现象,只能猜一猜。
楼主使用的是单片机,有可能是单片机的执行速度太慢,在使用细分的情况下,单片机发脉冲的速度不足以使电机在一秒钟之内转一圈停十次。我也使用的是单片机,时钟11.0592M,执行速度太慢,所以我想换个频率更高的晶体,做好使用arm

网友F:
我觉得这个论坛挺好。我以前是做高频电路的,以前都是上射频网论坛,那些论坛也都不错,但比起这个论坛的气氛还是差了一点,感谢这里的斑竹的辛勤工作,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使用的是单片机,时钟11.0592M”——最快可发生约500K脉冲,先看电机能不能跟上?何谈‘执行速度太慢’?

网友F:
11.0592M单片机一个指令约1.085us,一个循环最少2个指令周期,单片机最快可以产生将近500K脉冲,但是实际程序中不会这么高,因为一般会在发脉冲过程中做其他事,比如监听串口,进行逻辑运算等,都会延长脉冲周期,即使不使用延时程序,脉冲频率也只能达到几k。如果使用高细分的话很可能是电机速度不够。何况楼主还要停下来采集数据?

楼主:
谢谢斑竹,谢谢各位同行~~~
我好像知道点什么了,按照以上大家说的,应该是上位的事吧~~
接着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