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万年历

楼主(2007-01-19):
我用的台达EH系列设定了万年历自动停机,假如PLC不断电万年历就不起作用了设备就一直运转不会停机,我不知道为什么,请教一下是不是万年历的设定就是这样的还是。。。??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很好用的呀!

网友C:
你把万年历时间设定的与当前的时间尽可能的短些,然后用软件去监控一下,当万年历时间到时,根据万年历而设置的程序动作是否有效?,这应该是可以模拟出来的.

网友D:
万年历计时与plc上电与否是无关的,设定万年历自动停机需要通过程序处理,注意获取时间要使用TRD指令的方式,然后再作数据比较,台达PLC也提供时钟比较功能。

网友E:
是软件的事!硬件一般不出现这事!!1

网友F:
不知道想在的韧体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前确实是这样的,用电脑监控时钟寄存器,是实时变化的,但是脱离电脑的监控,就不动了。可用HIM监控,重新上电才会更新。

网友G:
软件冲突

网友H:
如果你设定的时一个点停机,到时却没有开机,错过后就不能再起作用了,这要看程序

网友I(2007-03-08):
请问哪种型号有带实时时钟功能,输入6点输出4点,

网友A:
DVP12SA11R/T

网友J:
很可能是设定为开机自检如果和设定时间相同时 ,不允许开机,这是防止机器开着时停机造成人身危险和机器的损坏,很多厂家为防止用户不交款都有这种设置

网友K:
软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