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多路开关么

楼主(2007-01-19):
   我想用计算机通过串口或者USB口控制外部的多个灯泡的点亮或者关闭,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多路开关可以直接让计算机控制的?
灯泡的电压只需要5V,功率也小。
当然如果是220V,可以控制大功率的开关也可以哦。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计算机给出信号触发。

网友B:
串口或者USB口控制外部的多个灯泡的点亮或者关闭?没有听说过,倒是有用打印口的,加ULN2803数模转换,控制继电器,进而控制外围设备,什么样的开关可以被计算机控制?没听说过!

网友C:
还是组态软件+微型PLC比较合理简单易行.

楼主:
通过计算机,然后控制外部电路,然后外部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这样应该就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乐,只是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以用的。

楼主:
当然乐,如果使用并口控制也行哦

楼主:
当然乐,如果使用并口进行控制,也可以的。

楼主:
Isaiah: 我有看见过使用单片机来完成的,不过因为因为那个器件不是专门用来进行我说的这种控制的,有其他一些功能,因此费用高。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