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区内电缆电压等级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请问:
电缆的额定电压为U0/U=450/750的,能否在防爆区内使用(我是2区内使用)?
国标GB 50257中,有不得低于500V,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2007-07-21):
防爆区内电缆电压等级和防爆没有关系,和防爆形式及使用电压有关.我只知道和电缆的感抗及容抗有关.好象一般电缆的长度不应超过500米.

网友B(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