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区内电缆电压等级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请问:
电缆的额定电压为U0/U=450/750的,能否在防爆区内使用(我是2区内使用)?
国标GB 50257中,有不得低于500V,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防爆区内用额定电压的电缆为U0/U=450/750的等级不够,最好用MYP、MCP电缆,控制用防泄漏保护。它的主线心用半导电布屏蔽,地线心用半导电胶,如有泄漏通过半导层到地线心,触发保护以防止泄漏引起电火花。

网友A:
MYP、MCP电缆是煤矿专用防爆电缆,基于煤矿特殊的危险性,应该是放爆等级最高的,所以在其他地方应该满足要求。但配电柜也要要求相应的泄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