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做工程时都用什么电缆

楼主(2007-01-19):
小妹请问大家你们做技术的在用电缆时会怎么选择你们都用哪些牌子的电缆对上海华新丽华的电缆知道吗

网友A(2008-05-17):
可以提供国产总线电缆:

特性阻抗100Ω系列电缆,主要用于工业以太网、LonWorks、Profibus- PA及FF的H1系统等;

特性阻抗110Ω系列电缆,主要用于CC-LINK;

特性阻抗120Ω系列电缆,主要用于RS485/422/CAN通信等;

特性阻抗150Ω系列电缆,主要用于Profibus- DP;

信号线+电源线综合电缆系列主要用于DeviceNet、RS485/422远程通信、工业监控... ...

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