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电缆会怎样先择

楼主(2007-01-19):
小妹请问大家你们做技术的在用电缆时会怎么选择
你们都用哪些牌子的电缆
对上海华新丽华的电缆知道吗

网友A:
每一个地方所用的电缆都是就近原则(除特殊的外),一般先看负荷决定使用几芯、载流量,再看施工、安装的要求决定是否带铠,防腐等级。这样基本就可以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