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你们如何选择电缆的

楼主(2007-01-19):
小妹请问大家在用电缆时会怎么选择
你们都用哪些牌子的电缆

网友A:
根据负载大小和性质选择,要留出余量的。
我在施工过程中,是使用远东的电缆。

网友B(2007-04-09):
我在江西的工程都是用三色的,在浙江用的都是中策的!

网友C:
几乎每个地方上都有生产电缆,只要指定买国标就行

网友D:
同行好;能否提供一份南洋电缆的参数;独芯的和三芯的;各种截面的;谢谢同行.

网友E:
建议在选型时尽量多留余量,现在市面上好多电缆都不标准。

网友F:
选型时尽量多留余量

网友G(2007-05-10):
可以先选择一本电工手册,上面很清楚

网友H:
牌子是次要的,因为同一牌子的他们还分国标和厂标。我一般去买时先给对方说明要国标的,牌子不限。选型时留一些余量。当然,名牌的最好

网友I:
同意,留有余量是必要的,实际的铜的纯度和尺寸有很大出入

网友J(2008-11-08):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