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产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啊?

楼主(2007-01-19):
电气设备产生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啊?

网友A:
(l)电气设备过热。电气设备本身的温升是有规定的,这与绝缘材料允许耐受温度有关。当温度大大超过绝缘材料允许温升后,不仅会引起加速老化,还会引起绝缘材料燃烧。当电气设备正常运行遭破坏时,发热量增加,温度升高,在一定条件下引起火灾。
引起电气设备过热的原因是:
1)短路:相线与零线之间或相线之间造成金属性接触即为短路。短路时温度急剧升高,引起绝缘材料燃烧而产生火灾。
2)过载:电气线路或设备所通过的电流值超过其允许的数值则为过载。过载可引起绝缘烧毁。
3)接触不良:电器连接部分常用焊接或螺栓连接,一旦松动,则连接部分接触电阻增加,接头过热,导致灾害。
4)铁芯发热:铁芯绝缘损坏因发热量增大会产生高温。
5)散热不良:电器散热措施受到破坏,会造成过热。
(2)电火花或电弧。电弧是大量电火花汇集成的。电弧温度可高达6000摄氏度。因此电火花或电弧不仅能引起绝缘物质燃烧,而且可以引起金属熔化、飞溅,构成火灾、爆炸的火源。
电火花可分为工作火花和事故火花。工作火花如开关或接触器触头分合时的火花。事故火花是电器或线路发生故障时产生的火花。如发生短路时产生的火花,绝缘损坏或保险丝熔断时出现的闪络等。事故火花还包括外来原因产生的火花。如雷电火花、静电火花、高频感应电火花等。
电气设备本身除多油断路器、电力变压器、电力电容器。充油套管等充油设备可能炸裂外,一般不会出现爆炸事故。以下情况可能引起空间爆炸。
1)周围空气有爆炸性混合物,在危险温度或电火花作用下引起空间爆炸。
2)充油设备的绝缘油在电弧作用下分解或气化,喷出大量油雾和可燃气体,引起爆炸。
3)发电机氢冷却装置漏气,酸性蓄电池排出氢气等,形成爆炸混合物,引起空间爆炸。 电气线路、电动机、油浸电力变压器、开关设备、电灯、电热设备等由于结构、运行特点不同,火灾和爆炸的危险性和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总的看来,除设备缺陷,安装不当等原因外,在运行中,电流的热量和电流的火花或电弧是引起火灾爆炸的直接原因。
所以,我们根据以上的电气原因导致火灾爆炸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做到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生命和财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