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控开光一定要220V的 电源吗?

楼主(2007-01-19):
声光控开光一定要220V的 电源吗?

网友A:
不是呀你可一改呀里面的集成电路要求电压不高好象是18V以下吧

网友B:
声光控开关一般使用电容降压,去掉降压电路就可以使用6--12V,直流电,但是需要说明,因该类开关使用单相小可控硅如BT169等作为输出控制端,改为直流应将此处改为三极管,然后该三极管推动一个继电器,否则改装不成功.
另外,因原电路使用电容降压,原电路在80--260V交流电路中都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