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矩环应用

楼主(2007-01-19):
请教各位:
         经常在一些老外的应用中看到,驱动器设定为在力矩环,位置环闭在上位,而我们经常是驱动器设为速度环,位置环环闭在上位,这两种,哪一个更有优势,或者是分场合应用?新手发问,勿见笑。谢谢!

网友A:
比较经典的做法还是驱动器设为速度环,位置环环闭在上位,老外也一样;
至于驱动器设定为在力矩环,位置环闭在上位,也有这样用的,也许响应更快些?过去我们做音圈电机的高频控制,就没用速度环。

网友B:
本版精华区有相关的讨论。

驱动器设定为在力矩环,位置环闭在上位,也有这样用的,也许响应更快些?
这样肯定响应会快,但是,单就驱动器的响应而言,虽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比位置环的运算周期快上一个数量级就没有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