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编码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1-19):
增量式编码器用来检测位移,我用计数器极好了脉冲数,怎么计算单个脉冲所代表的位移?刚接触编码器,看说明书没看出来,各路大虾知道的告诉一下,莫笑话小弟,谢谢先!

网友A:
看转一圈发多少个脉冲,一圈走多少距离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一圈走多少距离,是哪个参数表示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增量式编码器是旋转式的还是拉绳式的?
你所说的位移,距离多长?
我们公司有拉绳式的编码器,也是增量式的,其中有一个解析为1mm一个脉冲,你计数器上显示是多少数值就表示当前多少脉冲数及位移了多少mm.
  个人意见,纯属参考.
   如有不对,请大家指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