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英文----专业版---觉得好就顶

楼主(2007-01-19):
    首字母                     英文                            中文                                       Move  Stop   Auto
                        手动   停       自动
            注释
         A                   air                         空气
 automatism 自动
            analogic        类比(信号)      或者叫模拟信号
                 anti 消除     anti-static unet     静电消除器
B brush 刷子
 bianco 白色
 blue 兰色                      Additive   添加剂
 black 黑色
 bell 喇叭
 beater 搅拌/掸子
 brake 制动
 backward 向后 多指移动
C control 控制
 centering 对中 进(布)或者收卷的地方
 cowering 放下
 cover 盖子
 color 颜色
  cable 电缆
 cabinet  小柜子/小操纵台  多指电柜
 cooling  冷却
 common  公共端 多指PE端子
 contactor 接触器
 circuit 电路/线路  部分线路    Compute   计算
  converter  变频器
  cell 单元
 D  drive 驱动
 dry 干的
 diameter 直径
  digital  数字的(信号)
 detection 检测
  datection  检测
 door  入口
E electrical 电气的
  emergecy 紧急的
 eurotek  滤波器
 EV 电磁阀        valve  阀
F fadric 布/织物
 fault 故障
 foulard 轧车
 forward 正向 工艺要求的正方向
 funnel 漏斗/料斗
 fans 风扇/风机
 forward 向前 移动
    flow 流量
 feeding 供给/进料/注入
 frequency  频率
 ftascher  闪烁的 通常指信号指示灯
G green 绿色
H high 高/快 多指速度
 horm 蜂鸣器
  hydraulic 液压
I inside 向内 移动
 input 输入
 J jump&nbs

楼主:
这些对于需要的朋友可能会有帮助。有些是本人自己弄上去,如果错了的地方。希望同行给以指出。在此先感谢

网友A:
先收藏,备已后用,楼主辛苦

网友B:
版式没调好,感觉有点乱

网友C:
converter  变频器

应该是Inverter比较常用!!!

网友C:
错误太多了,误人子弟!

emergecy 紧急的   →→→应该是:emergency
 eurotek  滤波器  →→→应该是:filter
 EV 电磁阀        →→→应该是:Solenoid valve
F fadric 布/织物  →→→应该是:fabric
   flow 流量      →→→应该是:flow rate
  ftascher  闪烁的 →→应该是:flash
 horm 蜂鸣器      →→→应该是:horn

网友C:
normaly 正常的 →→→应该是:normally
positton 位置  →→→应该是:position
panel 电柜     →→→应该是:panel一般指面板,cabinet指柜子
themal 热电子的→→→应该是:thermal
torgue 力矩    →→→应该是:torque
verde 青绿色   →→→应该是:turquoise

楼主(2007-04-14):
感谢你的指点。我想有时候是不是可以简写。像PLC

楼主:
电磁阀EV,老外好像看的明白

网友D:
能否排个版式发给我啊!拜托!我的邮箱:lxl-km@163.com

网友E:
曹大哥补充的不错!
positton 位置  →→→应该是:position
 再补充下:position  正向的
normaly 正常的→→→ normal 正常的
normally →→→正常地
EV 电磁阀 是中式翻译,即electromagnetism valve.

网友C:
 再补充下:position  正向的
----------------------------------
好像应该是positive:正的,阳极的

EV 电磁阀 是中式翻译,即electromagnetism valve.
----------------------------------------------------------------------------------
电磁阀一般我们都说:solenoid valve。
而且“电磁的”应该是electromagnetic。

楼主:
希望大家多提出些有用的来

网友F:
保存下  谢谢曹大哥纠正

网友G:
谢谢楼主和各位朋友!

网友H(2008-08-27):
非常感谢Lgs 还有曹sir

如果能够再把全部器件代码的 英文全称写上就好了,

例如:电流表 PA      Power   AmmeterI

           电流表 PA
电压表 PV
有功电度表 PJ
无功电度表 PJR
频率表 PF
相位表 PPA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功率因数表 PPF
有功功率表 PW
无功功率表 PR
无功电流表 PAR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