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上位机与315-2DP通讯

楼主(2007-01-19):
请教各位高人,现有一个方案,CPU315-2DP的DP口与相距300米的两个ET200进行PROFTBUS通讯,三台机柜分别放在三个不同工段的控制室内,要求三台上位机也分别安装在三个控制室,以便于操作人员监视生产状况及实现参数调节,请问上位机与PLC之间应该怎么通讯,每台上位机是不是都要配一台CP5611卡?以前听别人说过三台上位机都可以连接到PROFIBUS网络上,只要把WINCC设为二类主站就行,是不是这样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WINCC怎么设为二类主站!请各位高人帮忙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为啥plc不用cp343以太网模块,比cp5611便宜得多,而且好配置,设好ip即可

网友B:
如果不用CP5611卡,也可以用PC/MPI适配器连接PC机RS-232串口与PLC的MPI口,还有楼上的添加CP343 Erthnet模块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B:
为什么我注册了会出现“菜鸟1111111111”的ID,疑惑中。。。。

网友B:
原来是要填笔名啊,呵呵

网友C:
常规做法是要每台机子加入cp5611,然后走profibus-dp通信。其次一台加cp5611,走profibus-dp通信,另外两台加以太网卡,走opc通信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因为三个工段距离分别有300多米,如果用以态网可能通讯不太好,所有才想用PROFIBUS,

网友D:
那就是三台都加5611简单

网友E:
一台使用CP5611卡,另外两台可以使用OPC通讯比较节省

网友F(2007-02-25):
三台都加5611简单

网友G:
看你想使用什么通讯

网友H:
一台上位机与过程连接做服务器,另两台做客户机.建立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