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冰箱

楼主(2007-01-19):
冰箱坏了,不制冷电压正常.压缩机工作,有福利昂

楼主:
各位老大快点帮忙,我急呀

网友A:
我也是外行
是不是那里堵住了

网友B:
先说简单的.压缩机工作时,用手摸一下后面外挂的冷凝器,如是一半冷一半热,还有如冷藏室还比较冷但冷冻室不结冰,那就是氟利昂少了,当然也可能是漏氟了.如冷凝器不热,冷藏室不冷,有可能性是堵住了,不过这可通过测电流来判断.
呵呵~~~~还有开机时间太短,停机时间太长,它也不制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