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关于TWIDO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7-01-19):
请教各位大侠,偶现在用到TWIDO,有一个TWDLCAA40DRF,8个TWDLCAA10DRF,想要组网怎么做比较简单,每个站之间大概50米的距离.
听有同仁讲可以用MODBUS通讯,看手册上说MODBUS通讯最大只能到200米,我现在有50*8=400米,不知道怎么做方案,恳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2007-03-29):
加485隔离模块即可,俺告诉大家一个应用:波特率设低一点(2400)。通讯距离达到了3Km。本网中共10个站。使用的通讯电缆是RVVP3*1.5mm2。所有站的数据反问一次大概在6秒左右。在一些应用足够了。

网友B(2009-11-20):
485不应该只200M啊 200M 指的是理论距离。实际就算9600也能到500米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