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视机的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的电视怎么不出人拉呀,什么问提都没有呀

楼主:
各位老大快点帮忙呀,我等着看呀

网友A:
检查电视电源各路输出.

网友B:
是不是笔路线没弄好

网友A:
视频信号有没.

网友C:
好像电视机归搞电子的管,电气搞不了

网友D:
就是不出人吗?可不可以看到风景?

网友E:
"不出人"的说法不确切,应该说"无光无图","有光无图".不同的现象故障部位不同.

网友F:
你可以说明原因,如有光栅吗,有声音吗,如果全无请查电源,有声音无光栅请查行扫描高压和灯丝电压。如果荧光屏亮的话看有无雪花,无雪花有伴音查预视放,无雪花无伴音查高频头和公共通道,有雪花有伴音查天线和信号输入。

网友G:
我的电视怎么不出人拉呀,什么问提都没有呀
什么意思 呀 没有 问题 是指哪部分呀 电视机么 ? 你千万别说:哦,我没有插电源。或 电源开关没有打开。
开个玩笑。别介意。
正如“卢师傅”所说慢慢查一下就好了。

网友H:
找人修了.自己?我可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