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涡轮流量计不显示了

楼主(2007-01-19):
有一涡轮流量计,口径80mm、介质为约75℃热水,可以确定管道内有约40-60m^3/h的流量,可是此表显示瞬时流量为0.00。各项参数已经重新校正但仍未有好转,检查测量管内也未堵任何异物。因此表未过保修期,我们暂未进行解体检查。请问各位大虾们,这可能是何原因呢?

网友A:
未过保修期,直接找厂家或者当初从哪购买原商家嘛。
不过,你可以把流量计拆下来,使劲吹,看看流量计的叶轮到底转不转,如果流量计的叶轮在转的话,那就可能是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B:
显示板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