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Ltivar61 变频器 求助!

楼主(2007-01-19):
安装一台新的施耐德ALtivar61变频器,面板操作正常,加装电位器调节频率时,最高运行频率只能升至35HZ不知是什么参数设置不正确,请老师和高手执教。谢谢!

网友A:
是否电位器线接错了,

网友A:
还要仔细看一下参数是否设置得当

网友A:
主要参数包括;上限频率
主频率来源
频率增益等

网友B:
[u][b]看看最高频率设的多少,检查参数是否启动频率设的为35HZ[/b][/u]

网友C:
端子接的不对~

网友D(2009-07-26):
谁有ALTIVAR61的说明书啊。

网友E(2010-07-21):
schneider变频器AItivar61安装上电后不小心蒋语言设置成英文,怎么样才能再改回中文啊?

网友F:
看一下电位器的大小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