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表用电压互感器吗?

楼主(2007-01-19):
电压互感器的线用接进电度表吗?都是这样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根据电度表电压等级;高压要用互感器,110V,低压直接接入不用互感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电压互感器一般接电压表,电度表一般接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