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套电缆长期被油泡有短路危险吗

楼主(2007-01-19):
工厂电缆沟里全是油,塑套电缆长期被油泡有短路危险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缆很容易老化

网友B:
电缆不会老化,要小心明火

网友C:
有危险,电缆皮会变的象破袜子

网友D:
如果是橡胶电缆绝对不行的,建议用耐油电缆或塑胶电缆。

网友E:
塑套的会变硬,,脆

网友F:
楼主是在榨油厂干吗,

网友G:
 大华在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0 21:43:00
    如果是橡胶电缆绝对不行的,建议用耐油电缆或塑胶电缆。
丁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0 22:56:00
    塑套的会变硬,,脆

同意

网友H:
看什么油呀,是变压器油绝对不会短路.
机油等则会加速老化.

网友I:
会加速老化的。因为有机物是互溶的。

网友J:
这种现象要看你的电缆是什么样的油,这是其一.
其二:是要看你的电缆是什么样的电缆?电缆型号?
其三:要看电缆工作时的温度了
其四:要看电缆的一年工作周期?
这些问题你都能解答,我想你的答案也就找到了。最终还是你自己把问题解决了,希望你在问题解决之后能够给大家回个帖,好吗?

网友K:
最好用专用电缆的好

网友L:
一般来说不会短路

网友M:
不出问题应该长时间都没事
出问题长时间有事-----这么灭火?

网友N:
就是,万一失火怎么办?再说电缆沟里那来的油呀!晕倒!

网友O:
电缆沟里的油是肯定要清除的.

楼主:
电缆沟里的油是68号抗磨液压油,电缆是VV型电线是BV型一年不间断工作。这种情况有必要换电缆电线吗?

网友P:
电缆沟里为何有油呢?不能清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