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气缸(20CM量程)间,怎样控制其精确到每毫米的往返运动呢?

楼主(2007-01-19):
求助:求助:急急...
    普通气缸约20CM 长量程,现在想用传感器或用程序控制其往返运动,要求带负载运动时,要和理论要求停留位置误差为一个毫米,或者更小.

网友A:
接一个直线编码器,然后多接几个阀门,有大流量,小流量,距离远时用大流量控制,快接近时用小流量控制。看看行不行!!

网友B:
汽缸+直线编码器+步进电机, 此法最便宜了. 我正在做, 不过精度要0.1mm.
注意直线编码器要选脉冲输出型的, 否则你用电流或者电压模拟量输入, PLC的AI模块精度是到不了的.

网友C:
是否要在同一个运动方向上控制几个不同的停留位置?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机械位置的定位.在汽缸的运动路径上设置几个横向阻拦的阻拦块,(阻拦块上可以加缓冲装置.)再用一个小汽缸去控制,如果需要动作到该点就激活该点的汽缸.这个利用一般的PLC就可以实现,并且成本不会太高.应该可以达到毫米级的重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