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PLC与DCS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19):
我厂在中国铝业山东铝厂做的除尘器项目,共用到30套ESPLC,现对方要求上位机系统也要我公司报价,上位机采用横河的DCS系统.但我在横河做与ES的通讯实验没有成功,对方说他们只与三菱和西门子通讯成功过,别的牌子还没试过.如全部用DO,DI,AI来做的话,成本很高的,不知大家有好的意见吗?

楼主:
还有台达PLC什么时候才能向西门子PLC那样能挂接各种通讯模块呀?就485通讯太单一了,比如以太网......,不知台达PLC和别的DCS通讯如何?

网友A:
这个问题去年也有人问过,客户不接收我们的解释还发了火,我不能说客户不懂DCS,只是...。我觉得是这样,在DCS中,ES PLC只是一个从设备,ES PLC支持MODBUS协议的,所以在上位机软件里面加入MODBUS就可以了,这个协议很简单。我认为大家经常问道的莫某"PLC是否支持DCS"这种提法本事就不科学,DCS是一个系统,PLC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再说一般而言是PLC做从设备,怎么能说PLC支持DCS呢?如果非要这样来表述,也勉强可以说某某DCS上位机是否支持某某PLC才对,我觉得大家应该弄清楚这个概念。对与楼主你这个具体问题,我没有用过横河的东西,不可以乱说,但三菱和西门子可以通,那么台达可以用MODBUS去通,如果横河连MODBUS都不支持,我就无话可说了。
另外台达目前SS/SA/SX/SA系列的PLC是有DP/DeviceNet等总线模块的。支持台达的上述PLC在总线上作为从站。SV系列的以太网模块已经完成开发,目前在测试阶段,很快就上市了。

网友B:
不是台达不支持DCS,而是DCS不支持台达。MODBUS也是现场总线之一,已被普遍采用。台达DVP支持MODBUS。DVP作为从机是被访问者,主动权在上位机。DCS应该支持MODBUS,支持下位机来适应广大工程的应用。
其实就看谁在应用广泛。如果DVP市场占有率是30%,那么大部分组态软件向DVP看齐。如果横河占有率达到20%,那么作为从机,很多PLC要适应上位机了。国内谁的组态软件不支持MODBUS?

网友C:
分析得比较透彻!

网友D:
呵呵,分析得太好了,我这次也用了8台ES系列的PLC,上位机也是用的D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