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单相交流稳压电源

楼主(2007-01-19):
谁能提供能消除谐波和浪涌的单相交流稳压电源?

网友A:
搜索<净化电源>

网友B:
http://www.cps800.com/company/companyinfo_409.htm 北京普瑞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维中 先生 电 话: 010-62573560 传 真: 010-62543547 电子信箱: wilson-xo@263.net 通信地址: 北京市中关村东路95号(邮编:100080)

网友B:
http://www2.ccw.com.cn/1994/27/129298.shtml
〔转帖〕高精尖电子设备与交流供电的品质
许维中

--------------------------------------------------------------------------------

一、现代科技要求重视交流供电的品质
近代电子技术已基本上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的过渡。无论在计算机、程控系统、自动
化领域,还是精密仪器、通信、广播电视、医疗设备等方面均越来越“数字化”。更快的
信息处理速度,极高的精度,良好的可靠性,使电子技术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展到科技、工
农业、商业、金融、医院以至家庭。
数字设备的核心部件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传送和处理二进制的脉冲信号。设备中不
可缺少的直流电源部分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和进步。
a.直流供电电压更低了,目前大都为5伏。随着集成度的进一步提高,不久以后可
能会降到3伏。供电电压的变低,对电源中可能出现的浪涌和脉冲干扰将更为敏感。美国
DEC公司规定5伏直流供电中不能出现0.4伏以上的任何脉动干扰。
b.开关电源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增加功率密度,其工作频率也从数十千赫向兆赫向
发展。然而,开关电源和传统的线性电源不同,输入端为直接整流电路而不是具有隔离作
用的电源变压器。若设备或交流供电系统缺乏设计周到、结构考究的接地系统,则存在于
交流供电“中”线和设备地线之间的共模干扰将易于进入系统,影响正常工作。其次,开
关电源工作频率高,直流输出端的整流电容容量较小,交流供电“火”线和“中”线之间
的常模干扰也可能通过分布电感或分布电容的耦合而窜入直流电源。再则,实际使用表明
交流供电中的浪涌以及雷电感应等往往更易使开关电不原受到损坏。
因而,越是精密而贵重的现代电子设备,越应重视交流供电的品质,才能保证正常、
安全、可靠地长期运行,而不致发生故障和损坏。世界上许多制造商均有严格的场地供电
标准,以美国HP公司为例:
①交流供电电压的允许范围(指慢变化):
220V+5%,_10%;
②供电电压的脉动范围
浪涌 +10%,下陷_20%,脉动持续期均不得超过50ms。
③常模干扰脉冲电压值≤100V[pp],共模干扰电压值≤5V[,P-P]

④电源频率:50Hz±2%。
⑤电源波形失真≤5%,无明显的突起或凹陷缺口。
实际上,交流供电的品质在许多工控、数控系统中尤为重要,因为其最终受控部件往
往是大功率设备,起动、停止或改变运行状态时,常造成交流供电负载的大幅度脉动,出
现浪涌、凹陷等暂态过程并伴随着各种频谱的干扰。如不注意或处理不当,将由于交流供
电的内阻和漏感的耦合、反馈到自动控制系统的前端各环节,使系统失去稳定,不能正常
运行。
二、交流供电的品质到底如何
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对交流供电的品质还缺乏全面、定量,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总
体上看,存在电力欠缺、电网不尽合理、供电线路不够规范、电源内阻偏高、地线系统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问题。供电电压地区差别大,昼夜不同等现象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
大的差距,而且也不大可能在近期得到全面和彻底的解决。
据笔者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中掌握的资料以及实地了解,美国供电设旋相当规范。即使
属于家庭供电,均有标准化的配电箱,功率容量为12~24千瓦,具有独立的地线系统
(导线截面积不小于100mm[2])。工厂或办公室则标准还要高。供电电压的波动
基本上不超过±5%。即使如比,在美国供电品质问题亦依然存在,并使计算机和精密设
备工作失常和损坏。美国IBM公司曾在29个不同地点用两年时间进行了供电品质的监
测、评论和分析。现简介如下:
供电品质的问题分类:
a.尖峰电压
统计表明,尖峰电压若超过交流标称值的25%,就可能使计算机功能失常或造成损
坏。对220伏50Hz供电系统,尖峰电压不得超过75V[,p-p]。
b.衰减振荡式干扰电压
经常发生于供电部门功率因素角补偿电容器的切换,或线路上感性和容性负截的通断
。如果干扰电压超过交流标称值的15%,即会造成功能失常。其临界值为45V[,p
-p]。
c.过压、欠压、浪涌、凹陷
过压、欠压,通常指供电电压的慢变化。浪涌、凹陷表示快速脉动。
任何负载的变化,供电的突然切断或接通,电力系统发生事故等均会发生问题。在供
电能力不足,配电系统不合理,内阻大等情况下,尤为严重。统计表明过压、欠压大于标
称值的±10%,就可能工作失常或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浪涌、凹陷一旦超过±20%
,也容易造成损坏。
d.波形失真
供电电压波形失真在5%以内,不会有明显影响。即使达到10%也不致影响计算机
的工作。然而波形上不能有明显的缺口或突起,更要避免出现半周以上瞬时断电的缺周波
现象,以免引起误判、误操作。
e.电源频率
绝大多数设备电源频率的容差为±2%,这对大电网供电系统应不成问题。若为自发
电系统则应予以注意。
以下为美国IBM公司提供的电源事故统计表。估计我国的实际情况会更严重,值得
引起专业工作者和管理、使用部门的重视和注意。
交流供电品质的改善,单靠供电部门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做到尽量不停电,压低电
压波动范围,稳定频率。较彻底的解决途径是在电网和用电设备之间,插入一个二次供电
装置、实现局部高品质的交流供电环境。
三、不间断供电UPS的选择
大型计算中心等不允许停电的场所,采用高质量的在线式UPS可以保证交流供电的
品质。不论是电池供电还是市电供电,计算机均由UPS内的逆变器产生稳压;稳频、净
化的交流电能供电能供给计算机运作。
但是,在线式UPS较复杂,价格昂贵,维护费用也较高。从实用角度看,
可以维持数小时工作的长时间UPS比只能支持几分种的在线式UPS价值要大得多。因
为前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难以取代的,而后者与后备式UPS相比只具有市电供电的期间
净化功能较强、市电和电池供电转换间隙更短这两方面的优势,从性能价格比来看并不特
别有利。还有更加简便、可靠的方案供选择。 后备式UPS由于价格低廉,在小型计
算机房使用相当广泛。一旦停电由电池供电,保护硬盘不受损伤,使工作人员有时间完成
关机程序。免除丢失宝贵的数据和信息的危险。
然而,用户必须明确,后备式UPS虽常表明市电供电时具有稳压和抗干扰能力。但
实际上稳压范围不大,反应速度慢,难以抑制浪涌等快速脉动;抗干扰能力由低通滤波器
来实现,只对高频谱干扰有些作用,而对更常见的、破坏性较大的低频谱干扰(100微
秒左右)无能为力。总之,在供电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单使用后备式UPS,市电供电
期间并不能真正从本质上改善交流供电的品质,起不到对计算机提供妥善保护的作用。
四、交流稳压电源的性能价格比
改善交流供电品质的有效方法是采用高质量的交流稳压电源。但是,市场上交流电源
品种各异,性能差别很大,价格上下悬殊。如何根据实际的需要,正确地进行选择,往往
使人困惑。而且据我们了解,国内市场上流行的交流电源品种和美国以及西欧的主流电源
类型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国内除陈旧的614型的外,调压器式的“全自动交流稳压电
源”、正弦能量分配式的“交流净化稳压电源”使用相当广泛。
在美国,只有两种基本类型。其一,由逻辑电路控制固体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抽头的阶
跃式调压交流电源。反应速度为1周,效率高达95~98%,适用于大功率的场所。也
可进一步与初次级间漏感和分布电容均做得极小的“超级隔离变压器”结合,抑制共模干
扰和高频谐波的常模干扰,达到净化的目的。其二,为适应大范围的输入电压波动,更高
的净能力,可靠性极佳的需求,则 采用和国内称为“交流参数稳压电源”原理相近的“
铁磁共振式交流电源”。
因此,必须首先弄清楚不同种类交流稳压电源的原理和性能;看看各自在哪些方面有
助于改善交流供电的品质?然后,根据实际的供电环境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电设备的贵重
程度或要求,在保证最佳性能价格比的前提下,作出正确而合理的选择。
为了增进了解和说明问题,我们对市售有代表性的交流稳电源和后备式UPS,在实
测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评价,供大家参考。
现就下表中的某些项目作简要的说明:
表一 (499113B1.PCX)
表二 (499113B2.PCX)
①轻载自动扩展能力——指当实际负载小于电源的标称值时,电源能否自动扩展输入
电压的允许波动范围?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电源均处于非满载工作状态,若电源有此能
力,则说明此类电源可工作于输入电压波动超过标称值的恶劣环境中。
不同类型交流电源测试及性能评价表
②输入不正常高电压(通常指大于264伏)电源承受能力——指当输电线路、变电
站进行调压、调相或发生故障等情况下,电源对高电压的承受能力。无此能力的电源,当
出现上述非常情况时,将危及昂贵的用电设备和电源本身的安全或无法继续运行。
③输入输出之间的电气隔离度——指出、入两端之间有无电路上的联接?完全隔离表
示两者之间只存在磁场或光电等耦合,因而任一输出端子均可和与地线机接,从而使电源
具有良好的共模干扰抑制能力;并可有效地抗拒雷电干扰脉冲。
④有无机械运行部件——指电源内部有关电机、齿轮、电刷、继电器等部件,通常这
类部件会降低可靠性,增加维护费用。
⑤有无输出过压的可能——当电源发生故障或某部分失效时,从原理上看有无使输出
电压升高的可能性?若可能,则说明此电源在某种情况下,对用电设备是一种不安全因素

⑥输出短路时的自适应能力——当输出端存在过载或短路时,电源能否在不损坏元件
,毋需修理的条迹隆白远动恢复正常工作。这对无人值守的设备尤为重要。
五、几点参考意见
现将以上测试结果和性能综合评价表进行说明,并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1.全
自动交流稳压电源的核心部件为由伺服电机所转动的调压器。反应速度较慢,难以踉踪浪
涌等输入电压的快变化;无净化功能;可靠性也不够高。然而价格低,虽不宜用于计算机
和以数控、程控为基础的精密电子设备,可用于只需克服输入电压慢变化的场所。
2.交流净化稳压电源利用所谓正弦能量分配技术稳定输出电压。其电路与π型低通
滤波器相近。开启电源以后,输入电源线上并联一组大容量的电容器,因而削弱了电源线
上的干扰。但若比较电源输出端和输入端上的干扰电压,则并无明显差别。实测结果表明
,对持续期小于10μs的高频谱干扰比较有效;对长于100μs谱干扰效果不大。我
们曾多次在工厂环境中监测此类电源的净化能力,曾统计到一小时中出现幅度超过10V
[,p-p]的干扰脉冲达121次之多。而同时受监测的HSV系列电源,无任何幅度
超过2.5V[,p-p]的干扰脉冲,可见其净化能力有限。另一个不足之处是输入电
压的稳定范围较小,通常只有220V+10%和15%,难以胜任输入电压波动超过
此范围的供电环境。
3.后备式UPS的情况已进行过讨论。实测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即在市电供电
条件下,若供电环境比较恶劣,则将不能保证计算机安全可靠地运行。所谓用了后备式U
PS即可解决计算机供电问题的说法,是片面的误导。
4.普瑞公司HSV系列交流参数电源基于非线性无源四端网络原理,特殊的松耦合
分布式磁路设计,使其在输入电压波动或输出电流变化时,均可由磁性材料的B-H特性
的非线性变化,来及时调节大功率无功功率振荡器的参数,完成稳定输出电压,抑制干扰
,校正输入电压波形失真(即使输入失真高达30%,输出失真≤3%),缺周波补偿等
功能。预期MTBF高达10万小时以上。
5.我们建议,在不允许停电的场合,可采用将HSV系列电源和后备式UPS串联
组合的方案。市电供电时由HSV系列完成稳压、净化、隔离、抗雷电等功能,保证UP
S和计算机的安全运行。停电时UPS发挥供电作用,从容完成计算机关机程序。这种组
合方式,性能相当于在线式UPS,价格只有其50%左右。可靠性更高,使用和维护亦
更简便,可谓珠联璧合。
美国电源界认为至少在2000年以前,还不能预见有何种新型交流电源来打破现有
的交流电源技术的格局而取代之。我们相信,重视交流供电的品质和正确地理解不同交流
电的性能价格比,必将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协助计算机、数控、程控、自动化系统、广
播、电视、通信系统、精密、医疗仪器设备等高科技领域的广大用户,为改善交流供电的
品质,而选择不同的技术手段和设备时,做出全面而正确的判断,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目的

(计算机世界报 1994年 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