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显示器替代

楼主(2007-01-19):
原老式加工中心(德国HELLER)单色显示器高压包坏,无法修复,试用黑白电视机替代,结果发现:每行起始6个字符看不到(隔一个竖条跑到每行最后),其他部分正常,调行同步电位器无效,是行同步信号相位滞后吗?显示器信号:视频,行同步,场同步,地。我用电视AV口,把视频、行同步接入1点,地接入AV口外壳,场同步信号加不加都一样,请教如何调节,谢谢!

网友A(2009-06-15):
数控机床显示器 改造与维修升级方案:
-----------------------------------

各类型各尺寸液晶+GBS8218工业视频转换板==全新工业类(含特殊)显示器(四针,七针,九针) (兼容性好,性价比高,随时现货)

-----------------------------------
数控机床显示器 改造与维修升级 广泛使用在工业、商用、产业设备、分析仪器等领域用工业显示器产品,用于替代早期进口设备中使用的特殊CRT显示器部件。产品应用领域广泛,主要包括:进口工业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DCS集散控制系统以及专用仪器仪表系统;进口数控机床,例如数控机床、磨床、铣床、加工中心、折弯设备、火花加工设备、冲床等;注塑机控制系统,焊接机器人,汽车零部件专用生产线等;金融系统ATM设备;进口离线/在线分析仪器,过程分析仪表,大型专用实验室分析测试仪器等;PCB电路板加工制造设备,如钻孔机;机场、铁路安全X射线检查设备进口医疗设备,如B超、X射线、CT设备等。

GBS8218工业,医疗,船舶,雷达 视频信号转换器 可以将各种RGB信号(4针,9针,7针,含黑白等)转换成VGA标准信号,直接外接高清或普通液晶显示器,CRT显示器,投影仪,液晶电视,背投等,轻松替代您原有的旧显示系统,画质清晰,性能稳定,广泛应用于各种工控设备(如数控机床显示器,HELLER显示器,船舶雷达显示器,生产线专用显示器,医疗B超设备、机场铁路、金融设备专用显示器,特殊规格显示器,保龄球等娱乐设施专用显示器等)。

GBS8218支持输入信号源(各种类型场频,行频):
RGBSOG(绿色同步)
RGBSOB(蓝色同步)
RGBSOR(红色同步)
RGBS(复合同步)
RGBHV(分离同步)

设备可通过RS232串口控制器对电路板进行手动调节和升级更新程序。

GBS8218视频转换器经严格测试适用于法那科显示器,西门子工业显示器,三菱工业显示器,马扎克工业显示器,松下工业显示器,日立工业显示器 升级与改造,积累了丰富经验,期待进一步跟您的交流
-------------------------------
深圳市广百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工
电话:0755-82057080
传真:0755-82053969
手机:13714086170
QQ:85187810
MSN:gonbes.tang@hotmail.com
Email:gonbes.tang@gmail.com
Skype:gonbes.tang
china siteweb:
http://www.gonbes.com/Product_list_8218.asp
english siteweb:
http://www.video-converter.com.cn/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索泰克大厦4楼W区

网友B(2009-08-24):
在全球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工业控制设备涌现,特别我国为全球加工大国,拥有大量工控设备。然而大多数早期的工控设备,如80年代,90年代采购的工控设备多数为早期的显示系统,如RGB,RGBS,RGBHV,CGA,EGA,9针显示器等,因年代已久多数已老化,或者显示器已经无法显示,需要更换,而厂家已经不再提供可匹配显示器。

在大多数应用厂家的强烈要求下,我公司历经长时间的开发(注:因每个厂家的显示设备定义不一样,并且显示系统不一样,我们经过了长达几年的实验),并寻找大量数据与资料,终于完成了XVGA BOX。

我公司的XVGA BOX产品真正为客户解决了各种早期显示系统的难题。并且能及时供货,不耽误您的生产。XVGA BOX可以将RGB,RGBS,RGBHV,CGA,EGA等)信号转换成VGA信号,可以直接外接液晶显示器,CRT显示器,投影,液晶电视,背投等设备。

轻松替代您原有的显示系统,画质好,图像清晰,性能稳定,广泛应用于各种工控设备(如工业数控机床显示器、进口DCS显示器、注塑机、分析仪器、航海、进口生产线专用显示器,医疗设备、机场铁路、金融设备、切割机、针织机等专用显示器,特殊规格显示器,进口游戏机、保龄球等娱乐设施专用显示器等)。

GBS8218-RGB转换器,可以把九针(9针)信号转换成标准的十五针(15针)信号,普通的CRT显示器或液晶显示器替代专业显示器,把RGB,RGBS,RGBHV,CGA,EGA信号转换成标准的VGA信号,转换后的显示高清晰,效果好又大气,省钱又方便,解决了各类工业设备显示器维修困难,维修费用高的问题。

GBS8218-RGB转换器的使用范围很广,在印刷机,搅拌机监控,轴承铣床,线路板钻机,玻璃磨边机,CNC设备,切割机,针织机,FCM SMT等设备改装后,显示运用效果好!

品牌名称:广百思(GONBES)

产品名称:GBS-8218 显示系统视频信号转换器

功能简述:EGA转VGA,CGA转VGA,RGB转VGA,RGBS转VGA,RGBHV转VGA

一、输入信号有支持:

1、R、G、B、H、V 分离同步 5BNC

2、R、G、B、H+V 复合同步CSYNC 4BNC

3、R、G、B 绿色同步SOG 3BNC

4、Db9针信号输入/转Db15信号输出(EGA转VGA,CGA转VGA)

二、信号幅度有两种:

1、标准0.75V信号(标准模拟信号)

2、3.5V TTL信号(CGA\EGA模式)

3、行频:15625-68000HZ、场频:50-65HZ.

4、图象的调整简单,调整数据可以记忆。

5、体积小。方便安装.

6、功耗低。性能稳定.

7、图象无闪烁、无噪点、边缘无锯齿。高清晰度,最高支持1080P。

8、支持输入格式 525 (480) / 60i,525 (480) / 60p,625 (576) / 50i,625 (576) / 50p,720i,720p,1080i,1080p信号源

9、支持输出分辨率VGA信号:1024*768

使用我公司GBS8218,RGB信号转换器,可以让普通的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替代专业的DCS系统显示器、工作站显示器等,把RGB,RGBS,RGBHV,CGA,EGA等信号转换成VGA信号,省钱又方便。

联系人:李永昌 公司直线:0755-82055658 手机:13310843453 商务QQ:12548744

网友C(2010-04-11):
李永昌先生:

我们公司有上百台WF470显示器,原先是CRT显示器,现在用的是LCD显示器,目前西门子即将停产了,你们有没有替代产品。

回复:liyiming@csv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