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柜有什么优点

楼主(2007-01-19):
抽屉柜有什么优点?是什么结构的

网友A:
我觉得抽屉柜最大的优点是更换时间短,抽屉柜的抽屉配电箱如果坏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换上备用的,然后坏的有足够时间修复.

网友B:
回路数多啊

网友C:
最好不要用,方便不实际,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它的缺点有1大筐了

网友D:
在抽屉外分合闸,安全!(有安全标准要求,而且是大厂必须用的).

网友E:
  很好呀!维修方便!而且抽屉同时做隔离开关用的,线路作业时,关掉断路器再拉出抽屉,安全!而且有备用的时,可以直接调换,再修坏的

网友F:
优点:
1 节省空间
2 控制集中
3 更换方便,应急时节约时间
4 安全系数高

缺点:
1 维修不便,不好换件
2 价格贵

网友G:
非常好呀,维修方便而且特别安全。
比如,若是线路或现场设备有故障时将抽屉关闭,再上一把锁(如下图),钥匙装在自己口袋内(最好所有维修人员各上一把,位置足够)。非常安全!!!
若是抽屉柜有问题时直接更换为备用的即可,又快又不影响生产。
所有抽屉放在一起集中控制(如下图),便于操作、管理和维护,而且这样还可以大降低电气元件的故障率。

网友G:
非常好呀,维修方便而且特别安全(如图)。 比如,若是线路或现场设备有故障时将抽屉关闭,再上一把锁(如图),钥匙装在自己口袋内(最好所有维修人员各上一把,位置足够)。非常安全!!! 若是抽屉柜有问题时直接更换为备用的即可,又快又不影响生产。 所有抽屉放在一起集中控制(如下图),便于操作、管理和维护,而且这样还可以大降低电气元件的故障率.

网友G:
图呢
我上传的图呢

网友H:
学习中,看来是方便的多

网友I:
方便可靠!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网友J:
防护等级高一点,安全性高

网友K:
要用大厂的,三无产品害死人的

网友L:
抽屉式开关柜,我用下的体会就是线路复杂一些,接插件的地方容易出现接触问题。其它都挺好的。建议使用。

网友M:
我用过,挺好,只是维护麻烦一点

网友N:
缺点有一个主要的是检查看不见~

网友O:
使用下来就是触头容易接触不良烧坏,呵呵每次闻到焦糊味时打开柜门总能看见触头烧的发红

网友P:
安全可靠,节省空间,更换方便,但是要选用大型厂家的产品,否则麻烦大了。比如楼上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