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使用什么型号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7-01-19):
我想使用计算机输出的的5V DC控制外部 220V AC 继电器闭合,我该使用什么样子的中间继电器呢?
在网上逛了半天,只找到一个 HH52P 的中间继电器,居然还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而且好像要 12V DC 才能让他吸合,这个继电器的图片如下,点击可以打开:
 HH52P,12V DC 也不能从计算机输出,现在就有两个问题了。
1. HH52P 该如何使用
2. 是不是我的中间继电器选择错了,需要选择其他的中间继电器?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有5V的中间继电器,不要到卖强电设备的铺子,要到卖电阻、电容、二极管等零零碎碎电子配件的商店买。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也可以利用计算机里面的12V电,黄色+黑色,加一个吸收二极管就可以控制继电器了。我家的电脑就是这样控制显示器的,一开电脑主机,显示器就通电。关闭主机,显示器就失电。

至于特殊一点的,比如通过串口或者并口控制不同的继电器的动作,就需要自己设计接口电路和编写程序了。

楼主:
哦。这下明白了。

非常感谢 Isaiah。

我就是想用并口来进行控制,当然程序肯定是自己写,只是要设计外部电路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因此我想尽量不设计外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