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铜线载流量

楼主(2007-01-19):
请叫一下有经验的朋友~一般大家都怎么计算配电柜内铜线的载流量和线径的关系

网友A:
和平常选线一样的,不过要和断路器,小空开的容量相互配合的,不要负载端短路或有其他的故障后,断路器,空开该跳的没有跳,而电线早就烧毁。
在通常情况下,总输入端的线径为50。不过要根据你的实际的负载量,同样要配合你的断路器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