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关于报警装置问题

楼主(2007-01-19):
请教各位师傅:我要做一套报警装置,现场的开关量报警信号 到另外一个地方监控 用继电器 指示灯,加蜂鸣器 用线太多而且麻烦 日后维修 维护都不方便,如果用plc 和触摸屏来做,如果距离长的话通讯怎么解决?

网友A:
距离长也没有问题。我就在苏州做过一个工程,触摸屏在一楼,PLC在2楼,距离有几十米。用PLC做主机,模拟屏做从机,显示故障状态和电流、温度,用触摸屏来操作并显示运行状况。
我的email: zyj633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