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进行补偿的电容大小怎么算

楼主(2007-01-20):
现在要给一个55千瓦的电机进行电容补偿 该怎么选择啊 多大啊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先要了解目前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及要达到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才能够计算。

楼主:
按国家规定的都应该达到0.9是吗    我门厂绝对达不到   假如现在我门厂的是0.75 请 YZQ73 前辈告诉我怎么才能达到0.9啊

网友B:
为什么要单独给电机进行补偿,你们没有电容补偿柜吗?

网友C:
就地补偿(25-30)千乏补偿容量就够.选干式自愈性电容器

楼主:
请问这个补偿容量怎么计算啊

网友D:
你说的就是平时补偿方法中的个别补偿:
可以用公式 Q=p(tg1-tg2)
也可以查表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