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电机的减速器型号i=10什么意思?

楼主(2007-01-20):
在电机的铭牌上写着
i=__
GJ/__
然后后面写了一个10,是不是说减速比是10 啊?
GJ是什么意思啊?
新手,望大侠指点!

网友A:
铭牌上的型号没有国标,型号中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只能问生产者。

网友B:
i=10应该是减速比为10。 GJ是什么意思还是按刘斑竹的建议做吧

网友C:
 i=10应该是减速比为10
GJ/__问生产者。